IVVI SS1-01显示充电异常

楼主(2017-09-14):
机型:酷派IVVI SS1-01故障:显示充电异常     开机触发显示IVVI LOGO后就自动关机。
维修思路:安卓手机能进LOGO关机,首先对电池进行检查,特别是酷派的手机,拆机后测量主板电池座阻值正常,测量电池电压时有时无,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电池排线断线,维修如下:

网友:
图片没传上,重新传了  限制了图片大小

网友:
欢迎多发贴呀,修安卓机都是懵的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 都没发出来啊你  啊啊啊

网友:
最后是换了排线还是修复了排线?还是说座子的事情?

网友:
直接飞线解决了
看图对应飞线

网友:
moto 里程碑2 不用刷机直接格机.zip本人亲
手机关机状态时,按住X键再按开机键同时按住10秒钟,
这时他会出现一个小机器人,这时你按住手机键盘空格键左边的一个符合就是@键,
这个时候会出现以下4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