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维修

楼主(2017-09-14):
ASUS P8H61-M PLUS REV:1.0,CPU集显无电压,些电压要在跑过内存后才有,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内存SPD电压正常,SM总线有一条电压不正常,后查为两内存槽中间的一个6脚小管子坏了,拆了正常,点亮。

网友:
这个6脚小管子坏了拉低SMBUS电压以前碰到过,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拆了还不行,就把cpu供电芯片旁边的8脚拆了,他坏也会拉低sm总线电压。

网友:
又是华硕通病我修过有5块

网友:
我是没碰到过这个6脚坏得  不过经常的贴子  说是这个6脚坏

网友A:
要是配上图,岂不是更好?

网友:
这个六角听说很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配上图,岂不是更好?

请理解,图文并茂真的好废时间,那样发个贴很多时侯比修机时间还要长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理解,图文并茂真的好废时间,那样发个贴很多时侯比修机时间还要长得多

那你发贴的意义是什么呢?发了贴总归要给人看,老师傅不用讲,肯定明白为什么,新手呢?或许6脚小管子都不认识。既然发了贴,就请照顾下别人。要是感觉浪费时间,耽误修机器,那还是不用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