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nec大电容

楼主(2017-09-14):
戴尔机器  拿到手 系统装不了 能进pe 系统卡 windows 画面 拆机 看见大电容 二话不说直接替换 ok

网友:
钱的故障。。。。。。。。。。。。

网友:
大电容,看见就干。。。。。。。

网友:
nec大电容损坏能导致不开机,重启等故障

网友:
只能说  换得有点丑

网友A:
比我搞的漂亮多了。。。。。好久没有修到这种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我搞的漂亮多了。。。。。好久没有修到这种大电容。

这种大电容  也是送钱的活

网友:
换得有点丑.......................

网友:
确实有点丑  不过修好收钱就行  管他呢  哈哈哈

网友:
确实有点难看,这种ENC电容比较小 我也改过不过比你这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