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波浪

楼主(2017-09-14):
Y460奇怪的问题,波浪屏,换了屏和线了,还是一样,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今天正好也修了一台y460,半个小时就关机了,这机子毛病很多

网友:
不应该是考虑到显卡吗???????????????

网友:
                           显卡 显存看一看被

网友A:
电流看看正常哇  。。。。。。。。。。。。。。。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点吧,显卡没碰到这情况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看看正常哇  。。。。。。。。。。。。。。。

还是等老司机回答吧,要不先找个显卡换上看看

网友:
看看显存吧。。。。一个一个加热试试。

网友:
y460板报废一片 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显卡                     供电经常出问题

网友:
你应该上个图看看,话说你换过几个屏?这个本奇葩的很,小心有炸

网友:
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改成集成显卡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