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24显示器故障一例

楼主(2017-09-14):
今天遇到一显示器 现代24显示器型号K2248 故障为开机屏幕闪一下就灭 指示灯正常
拆开查看没明显烧伤 测量5v 12v跳变不稳定  拔掉屏线后5v 12v稳定  然后测量灯管 灯管全部正常  怀疑是电源板性能不良带不起负载
测量12v 5v供电肖特级二极管均正常 各电阻也正常 更换光耦 50v22vf电容无效
最后没办法更换了全部电容 16v1000uf的 更换后故障排除
以后遇到显示器5v 12v电压时高时低还没明显烧伤的 我就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A:
楼主没有上图片,我遇到的现代,都说深圳出的翻新货,除了外壳,里面都是旧货。

网友B:
现代的显示器貌似都是假货,我遇到的都是些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上图片,我遇到的现代,都说深圳出的翻新货,除了外壳,里面都是旧货。

我遇到现代的液晶显示器也没有个正品,做工很差,估计假的

网友C:
现代的显示器早就退出市场了,后面的现代显示器都是打着现代的牌子,做着翻新的货,质量实在不能恭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代的显示器貌似都是假货,我遇到的都是些假的

我也看不出真假 我就知道修好给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代的显示器早就退出市场了,后面的现代显示器都是打着现代的牌子,做着翻新的货,质量实在不能恭维

都质量特别好 我上哪挣钱去啊 感谢那些假冒伪劣产品厂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质量特别好 我上哪挣钱去啊 感谢那些假冒伪劣产品厂商 谢谢

华硕坚若磐石也还不一样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坚若磐石也还不一样坏的很多

坚若磐石指的是够结实 但不说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上图片,我遇到的现代,都说深圳出的翻新货,除了外壳,里面都是旧货。

是的 按这边渠道在销售的 现代 质量太差了
按都是用清华同方 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看不出真假 我就知道修好给钱

呵呵.能修好就行,现代的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坚若磐石也还不一样坏的很多

你是没有见过现代的液晶显示器啊,基本上是翻新的

网友:
这种牌子的显示器先换电容试试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E:
像这种电压不稳的机器应该优先换电容,换电容之后不好再考虑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电压不稳的机器应该优先换电容,换电容之后不好再考虑别的

懂了懂了 哈哈 弄了半天没经验啊

网友:
现代的机器都是HKC做的,质量差的很,而且效果也差,不吹不黑

网友:
谢谢分享  最爱电容坏 电容坏谢谢分享  最爱电容坏 电容坏

网友:
电容不是可以测量的吗?不一定是光靠看的

网友:
质量差我们维修才赚钱啊,都不坏挣谁的钱去啊。

网友:
山寨机,有什么不可能呢。电容也不爆浆,但是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