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有技嘉GA-F2A55M-DS2 3.0的图纸

楼主(2017-09-14):
求大神给个图纸或说说它的触发工作时序。

网友:
图纸只有1.02版本的。时序和AM3的差不多的,就是双桥变单桥而已

网友A:
实在找不到一样版本的  就找个参考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找不到一样版本的  就找个参考的吧

搞定了。。。参考别人的帖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参考别人的帖修好的

也不说说到底是修了啥修好的

网友:
这个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参考别人的帖修好的

IO旁边一个5脚转3。3V的电压不够 应该是IO供电 直接拉了一个3.3V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