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43b 不触发 待机电压0.00035

楼主(2017-09-14):
测量ic 没有3v 5v  追查到 pq308 有一脚短路 用钳子对接 待机电压正常 能触发  立马从料板上拆下换上,妮玛的 一样。在短接有正常,心里一万妮玛。心想短接就可以触发,这时有一个想法,用钳子短接,钳子会产生一个电阻。所以直接拆机电pq308 ,在料板上弄个100k的电阻按上去。亮机。维修到此结束.报价200.到现在3天了没有来回来找。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声指教一下。图片是当时照的 。

网友:
N你短接 哪里哦? E和C?????????

网友:
谢谢楼主发表帖子,楼主思路很清晰啊,按时序修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拍的照片好模糊啊,不然这个值得研究一下的

网友:
待机电压0.00035   这个表位数多了一点

网友:
应该看一下  你换得那个电阻接得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