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板有通病吗?网卡认不了!换了几个网卡都是一样

楼主(2017-09-14):
请问这板有通病吗?网卡认不了!换了几个网卡都是一样、有那朋友碰到过吗
通病

网友:
查查供电,其它条件,。。。。。。

网友:
感觉是南桥的问题居多。。先查查网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网卡换了不行 就查网卡工作条件

网友:
确定不是网卡问题 南桥坏了我修过几片雷击的板子有几块就是这个问题 测试了一块换南桥后正常

网友:
gb的桥,坏的比较多,换过桥之后个人建议加个散热片

网友:
直接用USB的网卡不行吗?那么费劲干什么

网友:
南桥坏了吧,加个独立的不更加快,G31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啊,开起供电都有。就是认不了

网友:
客户要内接内网络。不要外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