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东芝L730装系统一半掉电重起完美解决

楼主(2017-09-14):
接到机器是同行拿来修的,进Bios是不掉电重起的,他说清过灰,换过内存,换过CPU装系统还是装一半掉电,话不多说拆机,修板,拆岀来看了一下有大电容,直接换了四330电容,试机装系统,果然好了,完美装好进系统。

网友A:
这种大电容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看到这个元件就知道什么问题了,挣钱的机器啊,可惜现在少了

网友:
这个都是不挣的事实了,看到了我请你直接秒。

网友:
楼主的焊工不错呀!只要看见大电容,不管什么问题,先干了再说。

网友:
老通病了。。。。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电容应该是通病了

论坛还没人发是通病。。。。。。

网友:
现在还有大电容的笔记本接也很少了,那批次的感觉都淘汰了

网友:
恭喜楼主又赚了  这个NEC大电容经常用的

网友:
只要是不稳定的笔记本,掉电重启什么的,拆机先看这个大电容把它改掉。赚了不少银子了。

网友:
这种大电容应该是通病了   ..............

网友:
简简单单的赚钱机。。。。。。。。。。。。

网友:
通病就是用来秒杀的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  NEC大电容的   很好换的

网友B:
大电容都是通病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都是通病                                 好吧

可是这机器论坛说是bios的问题多

网友:
有大电容 基本是他了!!

网友:
Z我要加分  分分分 我的命根Z我要加分  分分分 我的命根

网友:
2017年还有大电容的机器真的是捡钱了

网友:
这种大电容的机现在真的不多修了,最近大短路的到是修了不少。

网友:
NEC故障的机器 越来越少的遇到了

网友:
有大电容的 都是老机器了 现在修的到大电容很少了

网友:
这种大电容的机现在真的不多修了

网友:
有是NEC 惹的货

网友:
又是老生长谈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