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Rampage III Extreme(R3E),后2组红色显卡槽点不亮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14):
    此板是一网友发给我,板子是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后面2组红色PCI-E显卡槽安装显卡后无法点亮屏幕,但可以正常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前2组显卡槽就能正常使用。问我是否可以修复,因为客户是想组双卡交火,更希望是16X+16X,而不是目前只能是8X+8X。

    板子到手以后,确实如描述那样。实际检测发现,4个PCI-E显卡槽,时钟信号与复位信号均正常,感觉很棘手。

       X58板子,芯片组是X58北桥+ICH10R南桥,其中北桥和CPU之间是QPI总线通讯,与南桥是DMI总线通讯。北桥集成2组PCI-E16X控制器,可以双卡16X+16X组交火或者SLI。也可以四卡8X+8X+8X+8X组交火或者SLI。通过客户的描述,前2组卡槽可以组交火,但却是8X+8X,日常使用,跑分玩游戏无任何问题。后2组无效,无法点亮。给人感觉像是北桥内置的2组显卡控制器里面只工作了1组,另一组没能正常工作起来,或是说损坏。不过我想损坏的概率应该不是很大,虚焊或者说条件不满足引起的不工作倒是有不小的可能性。
       当然这些仅仅是我的猜测。因为板子上还存在ASM1440这样的带宽分配芯片,用来检测双卡插入的时候,可以把16X分解成8X+8X。要是这些个带宽分配芯片出问题,那也完全可以解释此类故障的产生。
       修板子之前,最好先好好观察主板,有时候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是我一直信奉的经典。此板也是如此,当我翻到背面看有无断线或者掉件的时候,北桥焊盘附近一个掉件焊盘引起我的注意

打开点位,迅速找到,原来是个750欧姆的电阻,一端接地,一端连接到北桥的AN34脚位。

这电阻是干嘛用的?华硕点位上并无具体说明。

翻开V星X58的图纸,找到北桥的AN34脚,也确实通过一个750欧姆电阻接地,定义是PE1RBIAS,意思为PE1外部偏置电阻。同样边上的AN13脚也外接750欧姆电阻接地,定义是PE0RBIAS,也就是说,这是北桥内2组PCI-E16X控制器的外部偏置电阻,其中一个有,一个不翼而飞,那肯定会导致1组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也就是上显卡没反应。

750欧姆电阻不太好找,料板上找了很多才弄来一个。迅速焊接好以后,冷却再次上电,这下后2组显卡槽终于能正常点亮显卡。做个系统试了下3DMARK06与游戏,都没任何问题。

一个简单的经验分享,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解决手法很简单。希望能对遇到相似问题的维友一点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RBIAS  偏执电阻有故障!                 能显示出的故障很多;   版主  厉害   直接秒杀!

网友B:
版主只金精火眼牛B....

网友C:
这样的问题都能解决,真让人佩服!

网友D:
天天修板  以经出神入化了

网友E:
以前我也为在料板上找电阻而烦恼,自从在马云家买了个电阻本后省心不少。不过我买的是5%精度的,不是精密电阻。

网友F:
这种奇葩的故障都能修好,版主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BIAS  偏执电阻有故障!                 能显示出的故障很多;   版主  厉害   直接秒杀!

偏置电路出问题,造成的问题确实很多,有时候奇奇怪怪的问题根本无法用常理去解释,更多的比如加焊桥换北桥,或者直接怀疑桥坏了。尤其这种精密电阻,假使这个精密电阻没掉件,但是阻值不太正常,比如1000欧姆左右,我想显示应该没问题,但是有可能会造成比如插后2组槽之后,做不上驱动,或者说无法交火等等。那么按常理,我们肯定会去怀疑北桥是不是坏了,或者虚焊?总之这故障,要不是掉件,我肯定是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只金精火眼牛B....

哈哈,过奖了,只是碰巧看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都能解决,真让人佩服!

没啥佩服的,仅仅被我看到,要是没掉件呢?我是修不好这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天修板  以经出神入化了

句容过奖,运气好被我看到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也为在料板上找电阻而烦恼,自从在马云家买了个电阻本后省心不少。不过我买的是5%精度的,不是精密电 ...

通常电路上,电阻阻值要求不会很严格,不过精密类,尤其是像这样的偏置电路需要的电阻,那最好还是原值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奇葩的故障都能修好,版主厉害了

客气,其实也是运气好而已。

网友G:
版主大人能请教一个问题吗,华擎b75m-itx的主板,反复重启,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pcie时钟也正常。pcie复位也正常,bios1256脚有波形,内存槽smdata和clk没有波形。并且我发现只要一测量到南桥旁边25M晶振的谐振电容电压,主板就不会重启了。但还是不跑码。请问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H:
修板子之前,最好先好好观察主板,有时候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是我一直信奉的经典。  绝对好使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版主大人能请教一个问题吗,华擎b75m-itx的主板,反复重启,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pcie时钟也正常。pcie复位 ...

注意桥的ME这路供电,注意下25M晶振,必要时候连晶振和电容一起换了。考虑下要不要加焊下桥,另外CPU复位一定要严格按照时序来,不能先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板子之前,最好先好好观察主板,有时候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是我一直信奉的经典。  绝对好使

是啊,观察观察,有时候就这么好了

网友J:
望,闻,问,切。。。。楼主一望就修好了,一望值千金啊。。
一直都有疑问,如果主板返厂维修,同样的现象,电阻没有掉件,他们会怎样排查呢。

网友K:
每次看版主的贴,都能学到新的东西,足见版主的技术和人品,都是杠杠的。刚刚去百度了下显卡交火,竟然可以性能翻倍,对显卡知识及维修还不了解,这几天得找资料学习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望,闻,问,切。。。。楼主一望就修好了,一望值千金啊。。
一直都有疑问,如果主板返厂维修,同样的现 ...

在保内很有可能就是换个板子,不在保,或许会修好,或许还是那样。厂家RMA里,也不是说各个技术顶尖,那里都有江湖,都有混日子,你只能期盼自己的板子会碰到一个好的RMA

网友:
引用 网友K:
每次看版主的贴,都能学到新的东西,足见版主的技术和人品,都是杠杠的。刚刚去百度了下显卡交火,竟然可以 ...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注意桥的ME这路供电,注意下25M晶振,必要时候连晶振和电容一起换了。考虑下要不要加焊下桥,另外CPU复位 ...

感谢老司机提醒,我换完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老司机提醒,我换完南桥好了

好了就好。有时候还是要干干桥的。

网友L:
估计维修过程很短 主要是分析和找图纸浪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L:
估计维修过程很短 主要是分析和找图纸浪费了不少时间

被你说中了,焊接个电阻时间,哈哈,可以忽略

网友M:
问题简单,分析到位啊。理论知识真的让人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M:
问题简单,分析到位啊。理论知识真的让人膜拜。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N:
一直仰望着思天大神!为什么字数少了不能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直仰望着思天大神!为什么字数少了不能回复

论坛在回复数量上做要求,就是防止机器人似的灌水。

网友O:
4显卡?是不是矿机来的???4显卡?是不是矿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4显卡?是不是矿机来的???4显卡?是不是矿机来的???

这我不清楚。

网友P:
楼主点位图哪里有?x宝卖我一份可以吗?刚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点位图哪里有?x宝卖我一份可以吗?刚好需要

你找元宵,他有。

网友Q:
我的师傅老是说对着一个板子仔细看上十分钟,说不定修不好的病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的师傅老是说对着一个板子仔细看上十分钟,说不定修不好的病就能看出来了

是的,有时候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R:
厉害厉害,是不是厉害在看出少了一个电阻,而且对电路中的英文脚位一清二楚,厉害!!这是要有功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厉害厉害,是不是厉害在看出少了一个电阻,而且对电路中的英文脚位一清二楚,厉害!!这是要有功夫的

客气的,也是运气好,刚好看到,如果说这个电阻变质,恐怕就不这么好修了。

网友S:
轩总,真神人也。 正好手头X58板子 华硕P6T DELUXE V2,板子布局相仿,就显卡插槽只有2道。
问题点: 内存只能用红颜色的3根,用一根内存插入黑色槽,逐一试机,都不亮机,有何高见?
缺电,还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S:
轩总,真神人也。 正好手头X58板子 华硕P6T DELUXE V2,板子布局相仿,就显卡插槽只有2道。
问题点: 内存 ...

这是正常的,和Intel第一代原生四核六核集成的内存控制器有关系,必须先上1通道,然后才可以上2通道,单独上2通道,会检测不到内存。不仅仅是X58,如果你用i5 750这样的1156四核搭配P55或者H55主板,单独上2通道也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正常的,和Intel第一代原生四核六核集成的内存控制器有关系,必须先上1通道,然后才可以上2通道,单 ...

我仅用一根内存试机的,放红槽任一可亮机,黑不行。是不是先放A2 再放A1 才有用。而单独放一根在A2黑槽会出错
(另外如只放三根在红槽,是不是也能组成3通道)

网友(2018-02-22):
这样都可以,果然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
H81M(ver5.00)H81M(ver5.00)H81M(ver5.00)H81M(ver5.00)

风神一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H81M(ver5.00)H81M(ver5.00)H81M(ver5.00)

风神一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主板修得有得苦了啊,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

网友:
台式机图纸太少了,我都不想修了啊

网友:
论坛里的台式机图纸也特别少,你们一般去哪里找啊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佩服老司机。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故障有难度,如果不是掉了,是很难查到他得条件得。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 ,我这有片V星X58主板 故障是不定时掉电 重启  ,像这重故障 ,怎么去修。

网友:
看的云里雾里 楼主功力深厚 虽然听说或交火显卡 但是这样修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bois分享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一下有些还是看不懂

网友:
这种奇葩的故障都能修好,版主厉害

网友:
你的故障比我的复杂,我的只是一个故障,膜拜大神呀

网友:
这板子的图纸和点位图在哪里找啊!论坛上好像没有!楼主有的可以私发,我正好需要这板子的点位图

网友:
楼主火眼金星啊.小小白学习了.楼主思路也很清晰.小小白表示能看得懂了.

网友:
???????????????????????????????????

轩辕思天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真让人佩服!学习了,

网友:
华硕B250M-K不触发与不跑码维修 [修改]

网友:
还是很仔细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你i 您喀喀喀看看看看看看看

网友:
想在这个论坛下载个东西真够费劲的

网友:
版主只金精火眼牛B 厉害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大神,膜拜一下。。。。这个确实厉害,厉害

网友:
来自: 山东菏泽 来自 山东菏泽
版主大人能请教一个问题吗,华擎b75m-itx的主板,反复重启,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pcie时钟也正常。pcie复位也正常,bios1256脚有波形,内存槽smdata和clk没有波形。并且我发现只要一测量到南桥旁边25M晶振的谐振电容电压,主板就不会重启了。但还是不跑码。请问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