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 USB 改SATA 高手请走开

楼主(2017-09-14):
WD 的 1T的 后者500的 好多都是USB 一体的板子  读写固件 做镜像都不太方便 虽然现在3000和MRT 等都支持USB 读写固件了但是镜像的话大部分都是要SATA 才有速度的,所以简单的发个帖子 混个分

网友(点评):
没看懂图片 换电路板? 换接口?

网友:
大家都支持一下把是不能多点分呢

网友:
我也支持你一下 我也没分了 需要这么长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3.0换sata拆bios的?

网友:
把1961的rom直接换到1960板上就行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啊。。。。。。。。。。。。。。。

网友:
换板子?不对啊,我试过这样换上不识别啊

网友:
这样发也能长分么?我也没看懂楼上的用意

网友:
就是换了ROM 芯片,工具齐全就没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也没说清楚。怎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