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两台机,一台E425进水,另一台Y470板层烧毁!太严重了。。

楼主(2017-09-14):
进水机E425   AMD平台的,一修机,只是进水应该有些时间了,拆开看到是这样子的:

好恶心的,接下来就是要清洗了,花了一个小时慢慢整理,还好只有公共点一个电容短路而已,拆了ok。当然进水是在键盘上倒入的,所以键盘也坏了,
换个键盘就OK 了。还是挺顺利。

下面说说这台Y470 大短 ,拆开发现好严重。。。。居然是板层烧了!!通病吧?修到好几台是这个位置板层烧穿:

这是显卡供电,拆了一部分元件才记得拍照。看到这样子,心都凉了,感觉没得救,板层烧穿范围挺大的!
命苦的维修人员呀,硬着头皮搞吧,换了一片全新的手术刀片,开挖吧。。吼吼。。

挖了一些还不行啊,公共点打值还是30,看看,最后搞成这样子,公共点才回到450. 不短了,反正显卡不打算要了,就拆了好多元件

确保公共点不短路的情况下,插上电,好样的。。待机正常,说明保护隔离还是过来了,按开机,电流停在0.39A 测CPU电压没有出来。。。
在看看,靠近烧的有一个电感,是VCCSA供电飞了一条线也是正常了0.9V 。

至于CPU没供电出来,是在剪开的这个口子有19V公共点的线路去到CPU供电上管相连的,最后飞线,越粗越好!

放弃独显,也不刷bios了,直接亮机了。

过程还是很担心的,后来看了一下CPU 供电实物  加上图纸,发现有集显可用,所以就抱着试试的心情搞搞呗,维修毕竟修好也是有钱收吧。呵呵。。觉得好就加分咯。谢谢。

网友:
这样的机修好了还耐用吗,,也是下功夫修的了

网友:
总觉得氧化太利害的修好都易出问题,不知有什么办法氧化的地方能翻新

网友:
Y470 那台 够猛。。。。。。。。。。。。。。。。

网友A:
这种我是不敢接了,怕返修!  会用不长,还是建议换板好一点

网友:
呵呵。厉害啊。。。都剪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是不敢接了,怕返修!  会用不长,还是建议换板好一点

只用集显了,没关系,照样好用。

网友:
Y470加分了,真够刮骨疗毒的

网友:
Y470修的真给力 加分 大神技术牛X

网友B:
都算是很严重的板子故障了    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焊功更好,挖线要很有耐心啊!

网友C:
第一张进水进的好严重 我看到这样就不用修了,直接换

网友:
修好了以后使用 稳定吗。。。。。。。

网友:
剪成这个样子还能修呀  神人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进水进的好严重 我看到这样就不用修了,直接换

敢去试一试吧  也许真的搞得定呢,维修就要试了才知道。

网友:
总觉得氧化太利害的修好都易出问题。一般都会用不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算是很严重的板子故障了    加分

谢谢版主加分,有好的案例我必须来发帖。赞。。。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样也能修好 佩服佩服

网友:
必须的加分呀。楼主好心细。分析到位。这才是维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