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440ec 键盘问题

楼主(2017-09-14):
客户来的时候说要更换键盘,测试一下有密码,按键盘输入密码,按到8时变成了删除,接usb键盘把密码解除。设置时间,居然8键能用了,引导都可以。进入pe后 键盘都按不动。测试键盘接口数据都正常,检查n久无果,无赖论坛大侠,望知道的能指点一二!先谢了!板子版号la-8861p  (网上图纸能打开,但搜索不了东西,不知有用到这个图纸的兄弟没,是不是一样)

网友:
换EC  一般都好不行就换南桥 哦,以前的南桥容易出键盘问题的

网友:
刷个bios  定义下

网友:
三星笔记本有的换了屏幕会导致键盘不好使

网友:
你不先换个键盘怎么知道

网友:
有一款三星 换屏 键盘就不好用。。。。。。。。。。。。。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键盘坏了,如果不是键盘的问题,建议刷屏码

网友:
三星....楼主问下客户是不是换过屏

网友:
你找下这个是不是换屏会导致的故障

网友:
三星的换屏会导致这种故障,先检查看看是不是换屏幕了

网友:
换个键盘还不行打值或许你打键盘的阻值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再不行换ec。刷bios,

网友(2021-02-21):
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有思路。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