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t2264电视无法开机

楼主(2017-09-14):
大芯片非常烫手,红灯是亮的,不开机, 刷了程序一样,请问是大芯片问题还是有其他短路呢?  电压都正常

网友:
我也在修电视,主控过于烫手应该是他自己短路吧。

网友:
全部供电正常那就它坏了

网友:
如果是其他供电都正常的话就是这个主控芯片坏掉了

网友:
主控发烫一般都是主控坏了,更换驱动板或主控

网友:
芯片非常发烫表现为开机后迅速发热用手摸上面2秒都坚持不下去那基本是芯片短路了,有些电视芯片也比较的烫手不过?这种温升没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