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家帮我看看输出的是什么供电

楼主(2017-09-14):
这个是桥供电还是总线供电

网友A:
775双桥?
775就是FSB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5双桥?
775就是FSB的
........

这是G31 双桥 我在找其它供电 我感觉这是总线因为我看见core

网友B:
g31的主板不正是775针的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g31的主板不正是775针的板子吗?

对啊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g31的主板不正是775针的板子吗 g31的主板不正是775针的板子吗

网友:
那么低电压,电流那么大,应该是内存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