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联想S210

楼主(2017-09-14):
烧了个芯片,不知道型号

Chinafix -20

网友:
兄弟,那不是个上管吗?还求图?

网友:
谢谢!好久没搞笔记本了,我知道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是上管就是下管 ,找一个,电流电压一样的装上去就行了,最好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现在都在修苹果手机了,笔记本没生意了。

网友:
看看另一个管。拆下这个管。看脚位也能对比下差不多的就可以

网友:
多 学习   还是 很不错的  提示一下记得 断电 拔插

网友:
谢谢大家,发错地方被扣分了呀。。。。。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觉好好很有道理,分析到位,我喜欢,我开心,顶你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