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楼主(2017-09-14):
a1534开机有声音没有图像,哪里问题求高手解答。板号820-00045-a

网友:
看下是不是暗屏 若是就查下背光的相关条件

网友:
查背光的开启信号,和两个屏亮的信号。可以判断出主板有没有给屏发出信号,再检查屏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暗屏,如果是暗屏的话就查一下背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