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进水还能救么?

楼主(2017-09-14):
    客户拿来说是倒了一杯水在显示器上,这种有什么方法可以救么?

网友A:
这叫显示器进水?这叫漏液,明显的破了

网友B:
这还修啥呀,屏破了就直接报废了,留着做系统用吧。

网友C:
一般不是撞击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吗
漏液

网友D:
屏破了神仙难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破了神仙难救.........

屏没破,问了个师傅,应该是漏液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是撞击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吗
漏液

客户说是水杯倒在上面了,估计是碰漏液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修啥呀,屏破了就直接报废了,留着做系统用吧。

屏没破,问了个师傅,应该是漏液了,只有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显示器进水?这叫漏液,明显的破了

屏表面没破,应该就是碰撞或者进水导致漏液了吧

网友F:
这是进水?这么明显的碰碎了,漏液了,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进水?这么明显的碰碎了,漏液了,报废!

嗯   了解了 看来只有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破了神仙难救.........

谁说屏破了神仙难救  ,把改小一点照样能用。以后说话要想想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说是水杯倒在上面了,估计是碰漏液了吧

这样看 就是撞击造成的漏液
水杯撞击的

网友:
这应该是碰的吧,液晶屏漏液了哦,没有法修了

网友:
这不是进液,是屏漏液了,神仙也救不了

网友:
这是破了,不是进水

网友G:
如果不是破,放到冷冻冰箱里,冰一天,等干了,再试一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是破,放到冷冻冰箱里,冰一天,等干了,再试一下,有没有变化

老司机 这是什么维修方式,不过客户已经拿走了  试不了了

网友:
客户其实说杯子倒在了屏上,,,,,,,,,,,,

网友:
有救,不过显示效果不好,如果是漏液就叫他换新的吧

网友:
救毛,屏都坏了,还搞啥直接换屏

网友H:
有得救,,,把屏换了。

网友I:
有个客户,是开浴池的,可能是潮气重,有好几个黑斑,只能等干燥后慢慢消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个客户,是开浴池的,可能是潮气重,有好几个黑斑,只能等干燥后慢慢消退了.

嗯   我的放到第二天也退了些 不过是黑色部分,绿色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得救,,,把屏换了。

这种老机器不考虑了吧,价都没给客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