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故障一例

楼主(2017-09-14):
刚看完黄老师的电子电路基础,拿来学习开关电源维修。故障点是  开机指示灯亮,无背光。拆开测量供电输出,+12V电压高达19.9V。+5V电压正常。通过测量断开通往高压部分的12V供电,插电测试12V还是高。拆下双二极管SP10100测量,两边阻值都有145.电源变压器次级4个脚,AC电压测量不到,现在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那里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在看,还没看完呢,讲的很好,打算去实地学习呢,不知道实地是不是船长讲课

网友:
LG的显示器电压就是19V。光隔离,431。要不就换一个替代的高压板上去。

网友:
开关电源都能修,厉害

网友:
开关电源肯定是能修好的,花些时间吧

网友:
看图片板子的铜箔条有2-3条断了应该先用铜丝连接,再找出损坏的原件

网友:
在拆除的管子的正上方,维修应该从最简单的目测开始。这个电源应该是先损坏了铜箔条后,又上点烧的

网友:
在拆除的管子的正上方,维修应该从最简单的目测开始。这个电源应该是先损坏了铜箔条后,又上点烧的
图片看这里

网友:
有的主板高压部分19v是正常的 主要看5V如果5v正常基本电源板是正常的  谁教的你

网友A:
搞这么麻烦干嘛,改个高压条上去直接搞定。在外面搞维修就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板还是比较好修的,就是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看他正常输出是多少伏。看看说明。

网友:
输出电压过和反馈电路有关系。请查一下反馈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麻烦干嘛,改个高压条上去直接搞定。在外面搞维修就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对,要懂得转换资源,为维修争取时间

网友:
留着以后,捡钱的好资源!!!!!!!!!!!

网友:
没有背光就修高压跟灯管。。。19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学习了 真厉害   这样还可以。。。19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你先不用管他电压多少  就算他是19V  只要电压稳定  都可以完美工作的  你这个应该是你搞错了  液晶也就12 14  19  25这几个电压

网友:
有些电压是19V的。。还有些22V的这个电压正常,,,你看下PN/ON那有电压没。。有的话你按下开关键有按下灯不亮没。。。就直接改条高压板子上去

网友:
19V电压是正常的。加一根宽电源高压条解决。

网友:
有的电压19V 20V 16V 都是正常的,你说的开机指示灯亮是闪红灯还是亮蓝灯?如果是蓝灯常 亮,有可能是高压板出的问题,也可能是灯管问题。先打到问题,看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如果是灯管坏了你修电源板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