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看下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7-09-14):
逻辑板上升压芯片附近电压有29V 12V -5.5V   30几V 主控有3.3V  1.8V 还有几个地方有接电容没有测到电压?这种还有救吗?

网友:
估计不是专业的想修好不容易了

网友:
金币没有了了我都可以的。
验证的我们去,

网友:
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就是屏幕坏掉了,没有专业设备修不好的

网友:
如果不是修屏的专业人士还是放弃吧,这种一般没压屏机都修不好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看来只能放弃了!之前屏供电短路过,应该是屏烧坏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就是屏幕坏掉了,没有专业设备修不好的,就是修好了也容易坏的,放弃吧,

网友:
建议放弃 建议放弃  建议放弃  建议放弃  建议放弃

网友:
这个是逻辑板上出问题了 也可以说屏坏,修逻辑板要图子 和一定技术才可以

网友:
这种情况铁定屏问题                                                 .

网友:
屏幕烧了,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很大,我之前也碰到这样的屏,开始好,5分后就你这样了,

网友:
得要压屏机的,没那机器修不了的

网友:
你这个是LG的屏幕吧,通病,坏了。没专业工具没得修,报废。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
屏坏了,而且修屏的意义不大,一是屏尺寸太小.一寸5到10元的价格,二是显示器屏分辨率高不好压,不像电视机屏那么好修.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挂了,拿到专业修屏的地方去搞,价有点高

网友:
估计屏坏了。。。。。。。。。。。。。。

网友:
以我3个月的经验,绝对屏坏。。....................

网友:
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屏坏

网友:
有规律的屏线图,估計逻辑芯片上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