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 3.0

楼主(2017-09-14):
IO那里氧化了,我把IO拆下来弄干净,然后清干净板上的氧化地方,把IO装回去。  开机量到内存电压不正常,才0.45V,量桥也是0.45V,CPU1.1V。    内存芯片是RT8120,,  换了芯片也是一样。  然后拿个好板,把RT8120D周边的电阻量了一边和这块对比,电阻没问题。   把桥供电AS358M也量了电阻 ,没问题。  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内存芯片RT8120D的1 5 7脚电压都测了没有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呢?测都不测就换一堆东西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在一个  内存供电没有  怎么会有CPU供电

网友:
感觉你万用表是不是坏了。这么多电压都偏低

网友:
先把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查一遍

网友A:
RT8120D的1脚BOOT,5脚VCC供电,7脚COMP/EN分别是多少电压?

网友B:
1  和  5脚12V     7脚0.39V

网友:
有大神知道大概是哪里的问题没?

网友:
楼主此故障解决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和  5脚12V     7脚0.39V

7脚应该在0.8V左右才对,你检查7脚的控制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应该在0.8V左右才对,你检查7脚的控制端

怎么我拿好板的量7脚1.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120D的1脚BOOT,5脚VCC供电,7脚COMP/EN分别是多少电压?

1  和  5脚12V     7脚0.39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和  5脚12V     7脚0.39V

说明偏低,正常应该在0.8以上,0.39V都快要保护了。

网友D:
看看7脚是不是有相连的三极管,先拆掉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7脚是不是有相连的三极管,先拆掉试一下。

哦好!我找下

网友:
7脚连接一个20K电阻和一个电容就没了。没找到有什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偏低,正常应该在0.8以上,0.39V都快要保护了。

那要查哪里?

网友:
传2张图上来,给你们帮忙看下

网友:
                大神看下

网友:
   图传不上

网友:
你先把图传上来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应该在0.8V左右才对,你检查7脚的控制端

8120我修到的很多第7脚都在0.8V左右

网友:
传不上,说什么不符合。。。

网友:
我重新换个IO好了, 谢谢大神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