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ACER 4738G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14):
接到客户送修一台宏基4738G本本,故障使用时不定时掉电,用鲁大师一测试温度才85度就掉电了,判断为散热不良导致,听风扇位置没有听到风扇运转的声音,应该是风扇坏了,给客户报价换风扇160,客户同意维修,可是拆机来一看。风扇都是能正常运转的,客户当场看到风扇能转就不同意换风扇了,摸铜管很烫,清理灰尘加散热贴,依然断电,风扇都是正常运转的。好吧,上论坛搜一搜,有说刷BIOS的,下了一个称能解决进入系统掉电BIOS一刷,还是一样问题,再搜搜相关资料,都说显卡虚焊导致,报价维修显卡260,加焊完后开机依然掉电,好吧,很多人说加焊没用要重植,那就重植,半个钟后植好装机测试,开机五分钟后依然掉电,郁闷了~~~打算放弃,问客户留机不,同意留下慢慢检查了~~
导管很热就掉电,明显是散热不良啊,不是显卡坏莫非是CPU坏了,原来I5-480M,找了一颗P6200的CPU换上去,还是掉电,仔细观察CPU风扇,发现一开机是转的,当温度上升时风扇居然转一转就停了,一会又转一转,没错,它居然反复停停转转,马上换了一个CPU风扇上去,再也不掉电了,不相信是风扇坏了,又接回原来的风扇,铜管很当烫时转转停停,还有这种怪事了,最后换风扇解决了,打电话和客户说显卡坏修好了,导致显卡坏的原因是风扇散热不良,也帮免费更换了,客户表示自己只支付一个维修显卡的费用这师傅还免费帮换了一个160元的风扇,不停地夸我服务好要多介绍朋友过来找我修
一开始就判断对了故障点,自己的一个粗心多花了几个钟绕了一个大弯,还好收到的费用也高些

网友A:
这贴是不是发错地方 了,咋个没有看懂

网友:
散热问题导致的掉电,碰到掉电的机器确实应该是检查一下散热

网友:
这个简单风扇坏了,价钱可以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贴是不是发错地方 了,咋个没有看懂

写到一半不小心碰到回车居然提交了

网友B:
你这修显卡 收的不少啊

网友C:
掉电不先看风扇铜管。居然去搞显卡 CPU。。。。然而这样的帖子你也好意思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不先看风扇铜管。居然去搞显卡 CPU。。。。然而这样的帖子你也好意思发出来。。。。。

掉电谁都知道先检查散热方面,风扇一开机都是转的,温度高时就停停转转,发这贴子是让同行们少走弯路啊

网友:
走了弯路 最后修好就好   这个BIOS也会导致机器掉电

网友:
维修笔记本要细心,不然就可能走弯路,简单的故障修复杂了

网友:
哈哈 有时候误判 也有好处

网友D:
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发现,就知道摸铜管,眼睛就不能扫一下风扇?

网友:
厉害了  还是要细心一点  会有很多惊喜

网友:
绕大圈子了吧。 你自己也测到85度掉电,还跑去干这儿干那儿!

网友:
这老机子价格不错啊,客户也好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发现,就知道摸铜管,眼睛就不能扫一下风扇?

拆了后盖把机器抬起来,我和客户两人盯着风扇看了一分多钟都是在转的,也有很大的风吹出来,风扇不是完全不转,是有时转有时不转,盯着它看时它就转

网友:
哎呀 兄弟 你有点粗心了  你都知道是温度问题了  你还加焊显卡 ?

网友:
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间隔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是说我发表不了呢?!!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但能修好还是点个赞

网友:
大意了·1                             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不先看风扇铜管。居然去搞显卡 CPU。。。。然而这样的帖子你也好意思发出来。。。。。

维修谁还能不走点弯路?感觉楼主进入维修就是大神级人物,天下无敌。。。。鼓励发贴,少喷一下你就难受了是吧。。。:@

网友:
掉电。肯定先查散热了。风扇转转停停很正常的。说来说去还是太粗心,不够仔细。估计下次再遇上这样的事情。你就不会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修显卡 收的不少啊

是啊,虽然误判搞了显卡但也多收了一百元,在这维修行业清淡的季节得一百是一百啊

网友:
也算是还比较细心的了!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