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不跑码 求助

楼主(2017-09-14):
G455 不跑码 求助  主板上电都有  电流定在1.3  慢慢往上跑  无内存SMB    lpc有瞬间波  平台复位已经出了   加焊北桥  刷过BIOS   换过CPU内存 无果    客户说放在家  半年没用  就开不了了   想换个南桥试试  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
板载CPU的吧

网友:
RTC电池正常吗?32.768有波形吗?

网友:
同意三楼的看法,amd的先看CMOS电路,容易引起不跑码不显示

网友:
LPC有波了   那跑码了   只是不过内存    内存的SMBUS没有的话 就看是谁发出的SMBUS  就查谁的工作条件

网友:
CMOS小电池焊上了没有?有没有电?

网友:
查一下是谁发出来SMBUS  再考虑换南桥,别盲目的就去换

网友A:
COMS电池有惊喜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电池有惊喜的哦,,,,。。。

不是cmos电池    我量过  没有漏电  电池 3V  过电阻进桥的那一端也是3v

网友:
有lpc             会不会是ec

网友:
小电池有没有电 扣没,测测。。。。。。。。。。。

网友:
这个机器 不是北桥就是显卡  还有左边USB接口通病  三者其一 百分之九十九

网友:
量一下coms有没有3v

网友:
                        换北桥才对。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的来,既然没有头绪,就按时序测,肯定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