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开机直接0.8a 刷了一个bios 故障一样

楼主(2017-09-14):
联想E440 开机直接0.8a 刷了一个bios 故障一样 有修到过的吗,供电都正常。

网友:
才刷一个,再刷5..6个吧,最好淘宝买,这里很多不行,或者不对

网友:
看看板号一样吗。我有,4M和8M的。看照片

网友:
电压正常就按照时序往下面接着干pg,复位等

网友A:
怎么求助到显示器维修里面来了,这种要按时序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求助到显示器维修里面来了,这种要按时序慢慢查

不会发啊

网友:
备份了 多刷几个  备份了 多刷几个  备份了 多刷几个  备份了 多刷几个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