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一下 那个是设定输出电压的脚

楼主(2017-09-14):
芯片51716输出电压偏低1.1V导致不稳定 掉电  内存电压 1.35低电压内存  高手帮看看 那个是设定脚 怎么改电阻

网友A:
8脚REFIN是设置的。别乱改。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没文化不行啊   没事去学英语   设定输出电压是8脚的REFIN  查出是电阻变质  导致电压输出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REFIN是设置的。别乱改。

已经修好 了  不过谢谢你的回复  我一开始也知道是8脚  就是不知道1.8V怎么来的  现在知道了  是内部给的一个电压   其实很简单  呵呵  感谢

网友:
设置脚不可以随便改的哦

网友:
是不是电阻 分压 出现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