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1.02不跑码

楼主(2017-09-14):
今天闲着就拿了一块成色还可以的华硕主板研究研究,客户换板留下来的,插上电源和内存条,镊子触碰开机针,有时候可以触发但是不跑马,有时候触发几秒后自动停下来,触发一下停下来然后又可以继续触发这样,以为板子存在短路,量了一遍没发现敌情,正常触发不掉电的时候直接跑去量时钟1.6V,复位3.3V,以为是桥虚焊,用手压来试过都没反应,由于华硕板子图纸基本上找不到的,就到论坛逛了一下,想找BIOS刷一下,看到帖子说POU9是输出VDD2.5V的,有问题会导致没复位?直奔POU9,1脚有3.3V,2脚地,三脚3.3V,4脚只有0点几V,5脚0V,难道真的是它坏了?风枪吹下来,跑去找料板,找了十来分钟找不到,用可调电源接了一个2.5V 500MA的电压到4脚,触发跑马亮机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发出来,希望大师们勿喷,呵呵。

网友A:
用可调电源接了一个2.5V 500MA的电压到4脚,触发跑马亮机了。

你这里说的可调电源是我们平时维修笔记本那个可调电源吗?

网友B:
华硕主板VDDA2.5V输出的5脚小管子爱坏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说的可调电源是我们平时维修笔记本那个可调电源吗?

是的啊,30V5A可调电源,手头上没有这个5脚IC,所以临时用这个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主板VDDA2.5V输出的5脚小管子爱坏是通病。

嗯,下次再遇到可以瞬间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啊,30V5A可调电源,手头上没有这个5脚IC,所以临时用这个办法了

那没有IC最后是怎么维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下次再遇到可以瞬间秒杀了

有原件就换。

网友:
那玩意儿华硕板子很多都有,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