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M短路,经过测量,插上十二V风扇会转

楼主(2017-09-14):
华硕M5A78-M短路,经过测量,插上十二V风扇会转,插上P4,风扇不会转,怎么修呀。

月饼 -20 发错版块!

网友:
路过学习了,以后要努学习了,楼主好样的

网友:
这个应该 是CPU供电烧了吧,首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CPU供电模块是不是短路了。如果短路了去掉一组CPU 供电试一下,应该可牟

网友:
你应该先看看电源吧  要不然不可能 不出啊

网友:
CPU供电短路 量一下CPU旁边的3级管

网友:
烧机法啊!烧机法啊!烧机法啊!

网友:
首先确认电源,再看看主板各大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12v短路了,,,查cpu供电管,估计有的烧坏了

网友:
先查供电  再查信号吧

网友:
谢楼主了,大家多拆机,多发图了,这样给力

网友:
不过说的是事实 的确没有加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