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NOVO

楼主(2017-09-14):
LENOVO XiaoXin 510S-141KB
Win 10 64位 专业版
处理器i7-7500U、4G内存、1T硬盘、HD620显卡
装完Win10,开机屏幕闪两下,才正常启动,像这种情况合乎情理吗?客户竟然提出问题,就想办法尽量解决吧!
就自己谈些见解:
以为是显卡的事,当时用360驱动大师装完后还是老毛病,接着删除驱动,有用驱动精灵下载装驱动,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乎进官网下载驱动,安装还是不行,看来不是驱动的事(系统重新装了还是不行)。
开机按(Fn+F2)进BIOS,在EXIT界面找到Os Optimized Default(系统优化,觉得没必要就选DISABLE),在BOOT界面,把UEFI换Legacy,还是用了UEFI First启动,FAST BOOT 选ENABLE,直接影响开机时间所以就enable,F10 保存重启,还是老毛病,(打联想售后以下班,客户着急,鄙人无奈)已经快呜呼哀哉了、、、、、、
谁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此类问题?将万分感谢。

网友:
安装 WIN7 呢?

网友:
直接说,有的机子会这样,叫他拿回去用用,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进bios恢复原始设置,可能是f9,然后保存。再安装win10 uefi系统。

网友:
有没有试过其他系统?用Windows 8 试一下,如果能安装,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A:
这种机7代的机器装不了WIN7了   只有装WIN10     还有是不是WIN10版本低了

网友:
装window10就是为了 开机开快,换了 好几个镜像   还是老样子 啊     气死人啊   呜呼哀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7代的机器装不了WIN7了   只有装WIN10     还有是不是WIN10版本低了

骗我吧。。。。在我手上的机  基本是从 WIN10 改 WIN7   我虽有听过I7 某种不能安装WIN7  但从未遇过!

网友:
这种机7代的机器装不了WIN7了   只有装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骗我吧。。。。在我手上的机  基本是从 WIN10 改 WIN7   我虽有听过I7 某种不能安装WIN7  但从未遇过!

你没看清楚哦,,,不是I7不能装WIN7           是7代CPU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