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bios混刷

楼主(2017-09-14):
有块映泰的nf520 a2主板,很老的啦 用am2的cpu都没问题,试着放am3的上去无法点亮。
后来想到可以混刷bios试试,就从网上找了好几个相同芯片的bios,最后ecs的nforce6m-a v5.0版的最合适成功点亮进系统都正常。
因不是主板的专配bios,不可能很完美,发现的问题如下:
1.不插硬盘通电测试,pci诊断卡插上面2个槽都显D1,下面槽显00.有硬盘上2槽显D1,下面E2.
2.插了块创新的pci声卡无法用,开机显示如下错误,可以进系统。

3.设备管理器里的lpt和com口都不显示,也没法用。

暂时只发现这些,问下就这么用下去有没问题?

网友A:
自己用原BIOS  合成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原BIOS  合成一个就可以了..

你是说用cbrom加微码,试过了没用的

网友:
我第一次知道BIOS还能混刷,很高科技。。。。。

网友:
以前的一些老板子,有些板子对是一样的,特别是双敏,映泰这两个

网友:
注意好桥与IO,这是混刷BIOS最基本的。如果IO型号也不太一样,很容易出现你这样的问题。有的甚至还无法开机。

网友:
都是大神啊,混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用cbrom加微码,试过了没用的

对   你要删除全部代码才可以   然后刷进你想要的           AWARD  CBROM  AMI  MM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