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7

楼主(2017-09-14):
进水机子,烧EC,换了后,不触发,热风枪吹了一下待机芯片,亮机,烤鸡一天正常,第二天,不触发,测到有3V没有5V了,以为EC不行,拆掉,再测有35V,再换新的EC上去,又没有5V,触发0.1几 断电?有人遇到这样的故障吗?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麻烦的机子都不想修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在,出来讲解两句,搞点下载分也好,装一下雷锋什么都好。。

网友:
可能是待机芯片周围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进水的地方取下芯片,酒精擦好在按回去。芯片底下腐蚀了。

网友:
查下外围电容无事应确定足板材层漏电了,难搞了

网友:
你完全可以给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查一下5vDe工作条件,查一下5v对地阻值,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