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主板集成显卡坏如何检修

楼主(2017-09-14):
华硕h61m-e主板集成显卡坏了,没有显示,该怎么检修,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换个CPU看看。把BIOS复位。其他什么也没有说。我只能告诉你这样做看看

网友:
到迅维实地去学学不就知道了,你这个问题别人不好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