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进系统花屏2台

楼主(2017-09-14):
最近修了2台华硕X44H花屏的机器 ,2台都是一进系统桌面就花屏 ,一台是一进桌面 满屏都是网格的花然后就重启,一开始以为是显卡 或显存的问题其实不是 ,是EC左上边有个8脚的芯片RT9045坏了造成,它是把内存1.5V转成0.75V给显存供电的,实测是1.3V    ... 另一台是进系统桌面后屏幕上会有几个彩色的方块,用鼠标刷新一下肯能就没有了。但再刷新一下 又有几个彩色方块出现了,机都能正常使用。 本以为是显存坏了 。 其实是显存中间的一个56欧排阻坏了。

网友:
这么细心,分享下你的思路,怎么判断的

网友:
这个不错~正好修到一月故障的,进系统就雪花屏!

网友:
我记得有一款华硕的机器就是有这问题,应该就是这个,上次遇见过,可能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花屏一般都是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