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 毛病多多 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修到一台 神舟Z6

楼主(2017-09-14):
神舟Z6  神舟Z6 6-71-n15r0-d02a

同行接到机 进水机 拆机看主板是这样子的 下图:主板遇水发霉了 多个排线及接口都腐蚀了

开始检修:先用洗板水将腐蚀的地方清理个遍,发现一个芯片边上的小电阻引脚腐蚀掉了,另一端对地值正常,马上找图纸看这个电阻连到哪里。
上电,过保隔,公共端19V正常不短路,通过看图,腐蚀电阻直连公共端19v,芯片的其他电压都来了,就是这个19V的没出来,就从板上的上管D极飞线将19V拉过来。

上电按开关可以触发了,看电流应该可以亮机了,外接果然亮机,进不了系统能进BIOS。还以为这就大功告成了呢!其实不然。正在进BIOS调试时,电脑嘟嘟嘟几声,掉电了。一摸CPU钢管严重发烫,再次触发才发现是风扇不转导致的,测风扇接口,缺5v供电,查图纸5V电是由U5提供的,U5的VIN正常,开关3.3V正常,而U5不输出5V电压给风扇做为主供电,那么U5坏了。而我就从U5 VIN 5V 飞线直接拉给风扇接口第一脚做为主供电这样做就会导致风扇一直转,当按下开关键时就开始转,不受控于温控芯片。

风扇问题解决了,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进水机没那么简单。又出问题了,触摸板不能使用,排线腐蚀了,接触不良。不能休眠,休眠也腐蚀了。
进水机没有那么简单,加油!同志们!

网友:
神舟Z6 6-71-n15r0-d02a 图纸

神舟Z6 6-71-n15r0-d02a  .pdf

网友A:
怎么腐蚀成这样。手工刷洗太浪费时间,有个超声波很方便

网友B:
最后修好了没?你的意思是没有修好吗

网友C:
这个进水地方这么多。。。。。。。

网友D:
进水后操作人员应该立马断电,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坏,还有进水板一般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进水严重的主板一般PCB板层里面也会腐蚀进去,特别是进水时间较长,都有腐蚀的情况了,这种修好很多都有隐形的故障,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修好了没?你的意思是没有修好吗

修没修好不是重点。楼主是想说,进水机大家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修好了没?你的意思是没有修好吗

不算修好吧  能正常亮机 就是触摸板不能用 正在做条排线试试看 机器不会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腐蚀成这样。手工刷洗太浪费时间,有个超声波很方便

没有见过那么高端的东东 刚好可以去了解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进水地方这么多。。。。。。。

这还算好的啦  能救 有的更离谱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真的很难搞,很头疼啊

网友:
是的进水机没这么简单,特别是大面积进水的

网友:
号厉害啊 进水位子那么多都修好了,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进水后操作人员应该立马断电,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坏,还有进水板一般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要是他们有这个意识 我们。…。……。…。…。……。…。…。……。…。………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号厉害啊 进水位子那么多都修好了,大神!!

网友F:
神舟的机器,果然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神舟的机器,果然问题多。。。。。。。。。。。。。。。

这个品牌都如此吗? 没修过太多机器

网友:
复杂的不想修了已经   唉。。。。。。。。。。。。

网友:
进水的主板,维修很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他们有这个意识 我们。…。……。…。…。……。…。…。……。…。………

要多给客户普及知识啊。

网友:
进水多处有问题,太多了,要一点一点测试呀。

网友:
还是很厉害的 不行的话换个键盘试试看

网友:
起床上班啦…………………………………………

网友:
楼主厉害,感谢分享,祝今年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