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LCD-46LX430A不开机

楼主(2017-09-15):
近日上门维修一台夏普   LCD-46LX430A液晶电视,故障是不开机,拆机检查电源板,发现2个3.15A保险丝和13伏开关电源的开关管Q7003及其源极接地的取样电阻R7037已烧坏,但是觉得奇怪的是这个电阻的色环竟然为“黑绿黑银棕”,在网上找了一份图纸,发现图纸上标注是1.4欧姆,很郁闷,因为这个电阻是属于过流保护的取样电阻,阻值未确定,不敢轻易换上去,有修过此机型的同仁,请指点下,感谢!

网友:
电路图上标注是1.4欧姆,第一次见到黑绿黑银棕色环的电阻。

网友:
不是奇怪。你不是说烧坏的吗。是颜色被高温变色了而已。这个电阻一般在0.几欧  。你确定其他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开机 。

网友:
对的,应该是0.14-0.22Ω的,不见过1Ω以上的,太大会带载能力差

网友:
仔细看色环,不像是变色的,于是用手机下载了一个色环电阻计算软件,得出的结果是0.5欧姆,,都不知道该相信图纸还是相信色环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0.5欧姆的,下午去电子市场看看有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
确实是这样,一般都0.几欧姆,建议你先把零件换上,在保险上串灯泡,先装1.4欧试机,看灯泡亮度,不是很亮的话,就装机试一下,如果比原机装大了,一定会带不起负载,这时你慢慢的把电阻换小试机达到最佳效果,以MOS管不太发热为准

网友:
电视机已修好,换了0.5欧姆的电阻上去一切正常。当时不太确定这个电阻的阻值,就用手机下载了一个色环电阻计算软件,把色环输入软件显示是0.5欧姆,后来拿坏电阻到电子商店买的时候店家也说是0.5欧的,并找了相同色环的电阻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