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不加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09-15):
主角:GA-H81M-S1
故障:不加电
技术含量:无
发贴目的:没金币没下载分

正题:
收到一块GA-H81M-S1,故障不加电,测试ATX绿线对比二极管值不正常,确定开路,开始目测寻找断线点,未发现明显的主板腐蚀断线情况,只能跑线了,路线过程就省略了,最终找到断点,但是目测看不出一点腐蚀断线的情况,现在PCB的质量也太差了,这样也能断线,直接刮开搭线,绿油固化,上电Ok!没过几天又碰到一块同样的主板几乎同样的位置断线,所以特发此贴附上容易断线的位置图,方便大家秒杀!如果觉得有用给加点分吧,谢谢!
总结:应该是CPU风扇造成此位置容易积灰造成的断线!

网友:
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差。故障也是莫名其妙

网友:
兄台修的可以啊,我也正好 有一块不知道 是不是 跟你的故障一样哦

网友A:
技嘉的主板不是一直被装机人喜欢,说怎么好,怎么好,我觉的技嘉是越来越差了从1155这代开始H61的板子就坏的特别多,不见得比华硕好,华硕的只要工作环境好点也不至于坏的多!

网友:
这样的板子好多都再保修期的啊。秒杀的不错楼主

网友B:
截止楼主今天发的,技嘉H81/B85小版型CPU座子附近腐蚀引起的不上电的例子我已经看到不下10次,看来真快要成通病了。

网友C:
可能跟选用的风扇造型也有关  有的风扇不容易积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截止楼主今天发的,技嘉H81/B85小版型CPU座子附近腐蚀引起的不上电的例子我已经看到不下10次,看来真快要成 ...

我也遇到过 就是被灰尘给腐蚀掉的 也是腐蚀了不上电 型号也给忘了但是也是INTEL的 就是CPU风扇的灰尘给腐蚀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就是被灰尘给腐蚀掉的 也是腐蚀了不上电 型号也给忘了但是也是INTEL的 就是CPU风扇的灰尘给腐 ...

是啊,技嘉H81M-S1小板子,CPU座子附近腐蚀断线,导致IO的PSON到绿线断线,我自己也修到过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截止楼主今天发的,技嘉H81/B85小版型CPU座子附近腐蚀引起的不上电的例子我已经看到不下10次,看来真快要成 ...

是的CPU座边上绿线断线经常碰上,我给一个网吧修过好多了,落灰就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跟选用的风扇造型也有关  有的风扇不容易积尘

这还是要看环境,早先的主板用的全是灰,整板都看不见几个电阻这样的小件了,都不灰腐蚀,现在的板子,没出保就腐蚀,品控不行了

网友:
反正现在只要技嘉,不加电,先测绿线对地阻值,有好多型号都这样,经手的不少于4款型号了都是绿线断线,奇怪的是为什么绿线到IO的线路就这么容易腐蚀,其它信号线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主板不是一直被装机人喜欢,说怎么好,怎么好,我觉的技嘉是越来越差了从1155这代开始H61的板子就坏 ...

有同感   技嘉H61这个板子   真得是烂得一塌糊涂

网友:
技嘉跟华硕是我修的最多的,我装机第一选择是映泰,感觉比这两个一线稳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CPU座边上绿线断线经常碰上,我给一个网吧修过好多了,落灰就完

感觉质量是真不行了。

网友F:
技嘉的PCB还算比较好的  杂牌的  换芯片用风枪吹几下就鼓包了

网友:
一出名就出货量大  量一大就要缩水 必然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嘉的PCB还算比较好的  杂牌的  换芯片用风枪吹几下就鼓包了

和以前的质量比不行,当然比杂牌还是好点,不过主板能吹鼓的真没见过

网友:
H81暂时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些问题,有问题都还有售后

网友:
修过一次这块板子这个问题                 直接飞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