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第二块故障班

楼主(2017-09-15):
                        在实地就要走了又修一块故障版,很简单的一个故障。拿来板子先检查外观无进水无腐蚀,接电触发大短路。

           首先想到的就是徐老师说的三个电容的通病WIFI芯片旁边的一个、背光芯片上边两个。先去掉WIFI旁边的故障依旧。

然后在去掉背光芯片上两个电容

干完后亮机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勿喷。亮机图

网友A:
电容能不拆就不拆,我个人认为这样子的上松香熏,确定点再拆好点!名师出高徒!

网友:
虽然对你很简单。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或者没修过这个型号的。 就得费工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能不拆就不拆,我个人认为这样子的上松香熏,确定点再拆好点!名师出高徒!

这个我同意,虽然说拆了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我的标准是能不拆尽量不拆,上松香也不耽误啥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同意,虽然说拆了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我的标准是能不拆尽量不拆,上松香也不耽误啥事

这个是通病,一般就是先看这三个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通病,一般就是先看这三个电容的

知道这个是通病,不过上来直接就拆,这个不行再拆那个不是我的风格,我还是习惯于找到那一个,然后有针对性的去拆

网友:
唉。人傻照样赚钱哪,我们高兴那,呵呵

网友:
楼上说的对,确认哪个烫了再拆不迟

网友:
厉害呀  这么快就可以shall通病,额

网友:
感觉还是要找到故障点了再拆比较好。。

网友:
楼主在实地学习的很好啊 毕业了又是一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