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亮一会马上就掉电

楼主(2017-09-15):
客户刚拿来开机能进xp  logo 掉电,之后再开2s就掉电,卸了内存和cpu都马上掉电,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月饼 -20 发错版块!

网友:
换个电感试下 换个电感试下换个电感试下换个电感试下换个电感试下

网友:
你好歹也检查下板子啊。发个检查状况,你这样让我们来猜何必呢!

网友:
先换电源,在看散热,不行的在看板子

网友:
开机两秒就掉,跟散热应该没有关系吧,CPU换了试一试,我遇到这款机器有坏CPU的

网友:
这样的话换CPU试下吧!和散热关系不大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 ,不懂,也不知道

网友:
台式机   笔记本呢 ??????????????????????????????????????

网友:
说都没说清楚,让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
肯定后级有短啊    散热还都没到哪一步呢

网友:
一般是cpu和散热

网友:
这个可以假焊一下显卡试试以前碰到过

网友:
我觉得这没什么 可能,是的啊,这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
大哥你啥意思 发帖求助反而被老大直接扣了20分

网友:
BIOS或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会不会是超级电容的故障啊。。。。。。。。。。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来了!!!!!!!!!!!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了    这个机器   没见过这毛病。。。

网友:
先看看散热吧  不是散热问题的花 刷个BIOS 再不行就是显卡问题多 或者桥

网友:
开机两秒就掉,跟散热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桥的事应该。。。。。。。。。。。。。。。。。。

网友:
还没遇到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个有个51151芯片好像是。这个坏了容易掉。

网友:
刷bios,后南桥吧,,。。。。。。。。。

网友:
主板的问题,应该是少电压造成的吧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积累经验

网友:
有没有刷bios  看看

网友:
北桥的概率高  用示波器监测一下

网友:
开机两秒就掉,跟散热应该没有关系吧,CPU换了试一试

网友:
先换电源,在看散热,不行的在看板子哪里有电压不对

网友:
我是来混分的,混分的。。混分的,混分的。。

网友:
发错板块了

网友:
  缺电压吧,    找找看

网友:
cpu供电查查看,还有其他供电有异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