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判断显存好坏

楼主(2017-09-15):
有块GTX560,A通道坏了,从别的卡拆换了2颗换上不花瓶了,但是进系统闪几下就黑屏,纠结了,没换前还能正常进系统的,请问一下大虾这会是显存坏了吗

网友:
这种可能是不是显存不对啊, 不太懂,没有修过,你从试试新装一下驱动

网友:
是否是同型号的显存?另外也得注意速率,比如0.4ns还是0.5ns。

网友:
最好是全新换掉,厂商,型号必须要一致

网友:
难度大吧,如果不显的,手摸不热 基本难查了。

网友:
显存问题要一个个排查,找原因

网友:
不是有检查显存好坏的软件么,可以下个试试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复位 复位不正常导致主板不工作,挺好。。不正常导致主板不工作,挺好。。

网友:
不一定是显存损坏的哦。查查与显存连接的相关信号,很多时候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不好查,只能一个个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