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楼主(2017-09-15):
联想B470    开始是短路   cpu那边的龟壳问题  搞好之后 进系统断电    不进系统就没有问题 以为是cpu供电的龟壳问题  全部换了  cpu供电芯片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断电的瞬间南桥会很烫   但是之前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换了南桥也没有解决   在迅维网搜了一下   也算是通病   求助各位大神  看看有没有人解决出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吧,我是没有遇到过,这个换铁就好了,或者u也坏

网友:
cpu换过了吗?能显示不代表CPU就是好的

网友:
换个U试一试了,铁壳坏了,一般U都烧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换了铁壳什么都正常了,就是开机一会就蓝屏了,后来换了U就好了

网友:
估计还有别的问题好好查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烧的那组管子的供电是否正常,有时候烧的这组没有工作,会出现掉电的现像

网友:
          这款烧铁壳容易坏U,可以换个好的U试试,在不行的话只有根据时序去修了。。。

网友:
CPU也坏了吧,这个烧了80%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