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t1d3li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9-15):
主板:cft1d3li    故障:有供电不跑码。
供电正常,测PCI-E 13、14没有时钟。CPU 供电芯片用的是isl6265 2脚pgood2 5v 3脚pwork 3V .也正常。IO用的是8775E 测7脚 DPWROK 0.5V 左右。正常是3.3V 。把与其相连的三极管拆掉。显示正常。

另外这个主板最容易坏的是与EN 相连的三极管,测EN没有电压把与其相连的三极管拆掉

网友A:
没有看懂,都不知道写的什么跟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都不知道写的什么跟什么

有供电,没时钟复位。不跑码。测CPU 供电PG 是否正常。正常又检测8775E 上面的PWROK脚电压是否正常。看明白了不,就IO 8775E 第7脚的DPWORK 电压不正常。

网友:
呵呵,我也经常怎么干,加油多多赚钱,,,,,

网友:
这么干等等看是不是会返修。之前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点评):
很少返修的

网友:
三极管坏了  把那个信号拉低了    如果换一个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