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改集显

楼主(2017-09-15):
amd独显,装驱动就蓝屏,直接改独显简单点。断开独显供电,bios里开独显的话,进系统集显驱动会有叹号,研究了下电路图,改动一个电阻位置就行了。这样不管bios里是否打开了独显,进系统都只有集显,驱动也没问题。直接看图。

网友A:
AMD 改了集显桥就容易出问题,最好修独显,要是INTEL 改集显还行

网友:
楼主自己修出来的?          还是有高人指点

网友:
楼主 我还是没看懂 把电阻位置改到哪里

网友:
就这么简单吗 有的机器好像直接拆电感就行

网友:
amd的机器大多简单。。。。。。。。。。。。。。

网友:
这个是好经验了,经常改集显会出叹号,不过装XP没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没有成本的维修啊 安逸

网友:
这个改的简单

网友:
吧r146和r152交换位置?   还是把r152拆掉了?

网友:
楼主  来个图片

网友:
联想S系列是不是都能这样改?不会出其他问题吧?

网友:
这个要跟客户沟通好,客户接受,可以,但AMD的不管是独显,还是集显,稳定性一样差,意义不大

网友:
是把电阻移了个位置吗?有文字描述下应该能看的明白点

网友(2021-07-06):
引用 网友A:
AMD 改了集显桥就容易出问题,最好修独显,要是INTEL 改集显还行

AMD不改集显不一样出问题  新机器都出现CPU问题了  Intel是CPU容易短路  AMD是性能用久了就不行  发热问题实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