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循环重启

楼主(2017-09-15):
主板:GA-H61M-DS2 故障:触发后2秒掉电再重启。一直这样循环。测1.5V 1.8V 正常。测CPU 供电无。再测VCCSA 也没有电压,看来问题出在VCCSA。测LM324 第10脚vsa_ref没有电压。

vsa_ref 受控与Q6,测Q6 G极电压为5V 看样是Q7坏了,没有拉低Q6的G 极电压。测Q7 G极为高电平。就是Q7坏了。直接把Q6拆掉。也懒的换Q7.

网友:
技嘉这个板了算通病了,最喜欢了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ga-h61m-ds2 你的是拿个版本的  2.0 还是 3.0

网友(点评):
4.0

网友:
感谢分享,这样的问题很多!学习了

网友:
我又一款这样的  不定时重启 无从下手?

网友:
技嘉主板缺电压基本都是都这样,重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h61m-ds2 你的是拿个版本的  2.0 还是 3.0

ga-h61m-ds2  rev4.0的................

网友:
技嘉的这个主板  这个Q7最爱坏了  直接拆掉最省事

网友:
技嘉板子真爱坏小三极管之类的元件,也不知道是不是品控没有以前那么严格了?

网友:
技嘉H61主板其他问题都好修一点  就怕没有CPU供电 而且是CPU开启信号正常不出供电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共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