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FM2A85X PRO rev1.1开几分钟就黑屏

楼主(2017-09-15):
求助啊              华擎FM2A85X PRO  rev1.1开几分钟就黑屏,有时候几个小时都不黑,黑屏的时候CPU供电变低了,正常显示是1.5vCPU供电然后黑屏就变为1.8V.CPU供电,然后我查了一下上管的控制角电压都变了。正常上管2.8v变为1.5v、现在不知道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那个脚了。求高手指点,现在该查什么地方????、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78A

网友:
发错了不是1.8v是0.8v。。。。。。。。。。。。

网友:
是0.8V..............大家看清楚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那个电压被拉低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那个电压被拉低了吧。。

是哪里拉低的呢,没图纸看不到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拉低的呢,没图纸看不到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

华硕的确实比较头疼,没图纸。。。

网友C:
黑屏的时候,测量下全板时钟复位是怎么样的,总线供电,桥供电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黑屏的时候,测量下全板时钟复位是怎么样的,总线供电,桥供电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正常,就CPU供电被拉低了,怎么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就CPU供电被拉低了,怎么查啊

查EN,反馈,甚至SVID信号,查桥发给CPU的PG信号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EN,反馈,甚至SVID信号,查桥发给CPU的PG信号是不是不正常。

只有en正常其它均为0v,en正常了再查什么

网友:
看看电源芯片附近,是不是有二极管出问题了,有可能是软击穿~挨个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en正常其它均为0v,en正常了再查什么

看看SVID信号是否有电压,是否能打到波形,抓SVID。如果没有,查桥是否发出CPU_PG给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