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203n 有没有大神碰到过

楼主(2017-09-15):
就修到同行一个转来的华硕刚出来的上网本  E203N   客户要装系统  机器是自带WIN8 ,正常情况下机器都是需要进入BIOS改端口和进入PE改硬盘格式的;ghost系统必须把efi格式改成普通硬盘格式  进入BIOS入图下 ,正常情况下都是进入BIOS   把security里面把 secure  boot control 的开启改成关闭 然后到boot里面更改设置就会好 可是这台机器我关闭设置后发现 boot里面没这个选项。导致现在改了硬盘格式后识别不到硬盘 引导不了  因为很少弄到华硕的上网本  求大神指点 是不是还有其他端口要更改,还是这个机器只支持efi模式,

网友:
你刷个BIOS看看,华硕的X552M我遇到过要刷BIOS才能识别win7

网友A:
或许这本子只支持UEFI引导,不过UEFI引导也可以装WIN7,不过是64位的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许这本子只支持UEFI引导,不过UEFI引导也可以装WIN7,不过是64位的才行。

UEFI引导方式你确定安装ghost版 WIN7 64 可以启动吗?哪天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UEFI引导方式你确定安装ghost版 WIN7 64 可以启动吗?哪天可以试试?

只能安装版,和WIN8一样安装,无法GHOST。

网友:
下个大白菜UEFI版的U起
然后去下个安装版的WIN7 64位居解决了。。。。

网友:
吃瓜群众路过,对这方面研究还是皮毛阶段

网友:
新机器  现在对WIN7的兼容也不是很好了  你换WIN8  看看呢

网友:
UEFI 版的引导U盘做个,应该可以的。不行就做个一步一步安装的U盘。

网友:
我碰到过装E202 装WIN7 打驱动就蓝屏  后来装的WI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