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映泰A770L3不跑码

楼主(2017-09-15):
接手一块映泰主板、故障为不跑码、再一看复位灯常亮不出复位、按部就班的慢慢查、内存核心1.5V、正常、VDDSPD、SDA、SCL、均为2.6V不正常、看来问题就在这了、跑线到一个222排阻两头为2.6v、排除排阻损坏、继续往前查、接着眼前一亮看见断线了、接下来就不用说了,看图、这种颜色的板子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断线、旁边的电容我拆掉方便补线、补好线上电电压恢复到3.3V
再看一路亮机、到此维修结束、BIOS论坛有就不发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楼主也比较细心的,,,,,,,,,

网友:
一般还可以直接从后面直接飞线。

网友:
修的多了,经验自然就有了~有些问题看了我还是有点懵,新手~

网友:
这个经典的SPD3.3V烧断。。。。。。

网友:
这里断线应该是内存SPD断线

网友A:
3.3V里面有线路快烧断,导致原本的3.3V成了2.6V

网友:
华硕有的主板就爱坏这里。现在的主板动不动就断线。

网友B:
这条线是SPD吧   但是以前的主板SPD有问题也会跑马  跑不过内存

网友:
A770没有价值维修了 太便宜二手板

网友:
主楼细心最好

网友:
又见断线!!!!!!!!!!!!!!!!!!

网友:
3.3v变2.6v, SPD将断未断, 只是不懂补线,只会飞线,不知补线有何注意事项

网友:
SPD供电断线引起映泰主板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不明白不过内存会没复位、、、、、、、、

AMD的时序是先到内存、你可以找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条线是SPD吧   但是以前的主板SPD有问题也会跑马  跑不过内存

有些因特尔板子spd断线会不过内存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3V里面有线路快烧断,导致原本的3.3V成了2.6V

嗯嗯、就是、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就是、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所以维修还是要仔细

网友:
spd断线,不过内存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