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半长卡

楼主(2017-09-15):
客户送来的,叫帮他修下,手上没有这种主板的底板,也不知供电是那几种,不敢乱下手,有谁知道那几个电压或供电点。

网友A:
如果对一片无知主板判断电压,一是看主滤波电容耐压可以大多致判断。二可以看供电是送到那个芯片,然后网上查这个芯片的资料就可以准确知道。三可以看此电压是由那组电源管理芯片产生,查此芯片资料也可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一片无知主板判断电压,一是看主滤波电容耐压可以大多致判断。二可以看供电是送到那个芯片,然后网上 ...

我看了下只用到12V 5V 在淘宝上看到有这种底板,我已定货了

网友:
这个主板直接用ISA槽供电的,网上有那个大板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板子,IEI的,我可以修啊

网友:
已修好了。是南桥问题,不跑码供电正常。直接换桥

网友:
纺织厂青岛自动络筒机工业电脑上用的,我们坏了直接买新的,一片3,4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