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XE怪病

楼主(2017-09-15):
G41MX能跑马, 拔掉内存能报警,但是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
如果你能看到跑码很多步,而且确定过内存了,那你可能刷下BIOS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挡代码了,或者SPD电压,或者。。。。。。。。。。。

网友:
查内存的条件。看跑码代码首先确定是否过了内存,没过。查内存的工作条件。过了的话。就查后面的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   肯定要先刷个BIOS    另外你是用得集显  还是独显

网友:
跑什么代码?可以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先说说跑到什么代码停住,看看是不是能跑过亮机代码。另外插独立显卡看看能否显示。

网友:
放弃了 兄弟姐妹们,时间耗太都了  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