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苹果A1181装苹果系统

楼主(2017-09-15):
收来的一台苹果A1181老笔记本。断这两次电,系统起步来了,双系统,XP正常,苹果系统起不了,请教下这个本怎么装系统,OPFION键没有U盘,光驱选项,装苹果系统什么版本最合适。

网友:
只能先重装苹果系统os了。。。。。。。。。。。

网友:
最新的都可以的。。。 我反正是宝上买的 带WIN和苹果的 还好

网友:
怎么没有发教程的啊!光这样说不详细

网友:
已经装好,TransMac先做U盘启动盘,直接安装就行了。

网友:
用10.6的版本。。。。。。。。。

网友:
你想重新装系统就只能先装上苹果系统,然后才能装WINDOWS 系统,能装XP 系统 说明你的机器配置不高,苹果系统就装10.8.5 的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几年的笔记本了,从苹果官网查查,做啥系统合适

网友:
怎么没有发教程的啊!!!!!!!!!!!

网友:
mac系统比较难装                          u盘都难做

网友:
苹果U盘装系统,看图片操作,是不是很简单啊,装完苹果系统,再装双系统就简单了,系统里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
TransMac教程百度搜索就行了

网友:
苹果系统必须要有专业的苹果系统盘才可以安装

网友:
TransMac相对bi叫简单的了,有mac还是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