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A55-RL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15):
同行拿来块主板,不触发,强制触发不跑吗,检测过程中表笔碰到了32,768晶振竟然开机了,测晶振两脚电压,一端0.68一端0.11,果断换晶振

网友A: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的师傅真的少,就是跟想知道,你们修好过后,跟客户是说修的,还是换的?

网友B:
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的师傅真的少,就是跟想知道,你们修好过后,跟客户是说修的,还是换的?

修之前要和客户说清楚,客户换就换,不换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修好了。。。。。。。。。?。。

对的,其实有时候修主板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显波器,一打就知道问题了,,,,,,,,,,

关键是没有啊,示波器好贵的。现在生意不好干,能省就省吧

网友:
手摸晶振开机,在老的主板会出现,比较新的系列的主板基本上不会遇到这样的。都是查触发条件啦。

网友:
碰晶振开机,这算什么问题,总不能开机电路短路到那里了吧~!

网友D:
希望换了晶振就好了,我以前有修到过,换晶振好了一会,因为热到南桥了

网友:
华硕的晶振问题 倒是见过   梅捷的还真没见过晶振出问题的

网友:
运气比较好了,修笔记本遇到晶振坏过的,台式机主板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换了晶振就好了,我以前有修到过,换晶振好了一会,因为热到南桥了

是的,冷却一段时候后又不行。

网友:
现在修台式主板,收不上价钱呀,小问题修修,大问题换主板。

网友:
AMD的主板32.768不参与触发的啊。。

网友:
晶振的问题很难排查到

网友:
这个问题要 反复测试才敢交货66666666666

网友:
以前以为INTEL的主板上的32K晶体坏不开机,AMD的也一样啊

网友:
遇到过多开几次能开机的主板,我直接换晶振就OK了。

网友:
有次同行问无法开机怎么办,问他电压正常吗?答正常的,也是换这晶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