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闪烁

楼主(2017-09-15):
本人没修过液晶显示器,今朋友的一台所谓的清华同方215GW+显示器。开机在显示清华同方界面时就闪烁,进入系统后也一样。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不闪。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是板子的问题,还是LED灯条的问题。谢谢!

网友:
看不到具体的闪烁情况还真不好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哈。是闪的看不清,还是那种有干扰的闪烁,不好判断

网友A:
哈哈 清华同方 哈哈 清华同方  挺好的牌子 毁了

网友:
图像清楚。就像家用日光灯坏了那种闪。

网友:
显示器都亮了,十有八九是板子问题~

网友: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吧,感觉像是电源或开关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刷个驱动板BIOS看看吧、、、、、

网友:
先测量各供电稳不稳定吧!。。。。。。

网友:
是背光闪吗?还是屏闪,区分一下????

网友:
测一下电源5V供电和12V供电负载。。电源板高压板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B:
最好是用万用板点下屏,看下是屏的问题还是板或者背光问题。

网友:
先换个12V适配器试试,不行再检测其他问题

网友:
是不是带不起来负载啊,

网友:
闪的话黑不黑,有没有地方发暗,HKC的灯闪我换了灯条好了。

网友:
我觉得先用万用表测一下各个供电是否稳定,包括LED灯条的供电,不行就订板代换吧

网友:
你这跟没说那不是一样的么  什么闪?图像? 线条? 灯光?

网友:
找个好的背光 接上测试下就知道是不是背光灯的问题了

网友:
背光坏的可能高些,先测下背光有问题没?

网友:
电源灯会闪吗

网友:
用万能的排除法吧 先确定大概哪的问题 再说

网友:
你说的是  一直自动调整 闪屏 还是一亮一暗  接别的主机 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用万用板点下屏,看下是屏的问题还是板或者背光问题。

怎么点呢,用万用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点呢,用万用表点???????????

看样子你是什么都不懂,有种板子叫通用板,某宝有。不过你可以先试试把开关线拔掉看看闪不闪。

网友:
楼主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几天前我也遇到过和你问题一样的
最后查到是屏坏了

网友:
要确定看是背光再闪还是字幕再闪

网友:
用通用LED看看是不是LED坏还是LED升压坏

网友:
闪时测量背光输出电压稳定不?
如果不确定,用个通用的LED升压板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清华同方 哈哈 清华同方  挺好的牌子 毁了

修了很多了,做工和惠科电子差不多,清华同方这公司还有吗?

网友:
看驱动板型号,可能是仿的,驱动板是通用驱动板。先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问题在哪里?

网友:
遇到过电源板坏导致屏闪的。。。。

网友:
你先测试下灯条····················